A7V250LV变量柱塞泵为什么小流量时打不起压力呢?

楼主(2011-09-15):
A7V250LV变量柱塞泵为什么小流量时打不起压力呢,我把控制起点调节螺钉往内调节后,小流量也打得起压力了,但是当泵在大流量供油,压力达10Mpa后电流就超55KW电机的额定电流达140-145A,怎么回事呢?我原来的泵都没这问题的,只是换泵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害怕伏骥”不是回复过了么?“修过的泵容积效率降低,内泄漏增大。小流量靠堵住内泄孔得到压力。大流量,内泄漏量相应增大却没有出路,闷车是必然的 ”   泵有问题呗。

网友:
貌似昨天你就发了这么个帖子!!害怕伏枥老师好像是给你分析了!!

楼主:
但是我觉的不完全准确,因为这个泵我们是送北京华德修复的,应该说该换的换,不会存在容积效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