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出活慢 砂轮老是需要修整 是咋回事呀?

楼主(2011-09-15):
我有一台上海的MQ1420刚大修过的床身导轨都刮过的,主轴和轴瓦都是新的,主轴间隙冷态在3丝左右,砂轮是白刚玉46#L6,磨45#钢的工件,工件直径在30左右长300左右,修一次砂轮就磨20几个工件砂轮就钝了,现在找不出原因了,我觉得是地基的问题,磨床是直接放在水泥地面上然后在磨床周围抹的水泥,时间长了抹的水泥松动了,我现在打算再重新抹一遍水泥试试!!!请问大家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

网友:
你的45号钢硬度是多少?还是在你的砂轮上找问题吧。是不是买到劣质砂轮了。

网友:
L级的砂轮有点硬,自锐性差点,建议选J级的。
只要机床水平调整好的,牢靠的话,那跟地基没什么关系。
外圆磨走刀本来就慢,没什么震动的,没必要涂水泥。

网友:
只要机床水平调整好的,牢靠的话,那跟地基没什么关系。

楼主:
45#钢是没有经过处理的,硬度200HBS左右,砂轮以前用的是棕刚玉粒度60硬度L8的,以前修一次砂轮也可以磨七八十个工件的,后来就不行了,磨床大修过后换的白刚玉砂轮修一次砂轮也可以磨七八十个工件,现在又不行了,修一次砂轮磨十几个工件砂轮就钝了,真找不出原因了,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1。砂轮的平衡。2砂轮的脱粒情况。

楼主:
平衡没问题,是不是磨削时的刚性不好引起的呢!怎么检查磨削刚性呢!

网友:
请问修前修后是同一人操作吗    不同水平的人操作数量也不一样D
45#钢是用白刚玉?  回去问问师傅先 (一年多没碰磨床了)

楼主:
都是同一个人操作的!!现在抹得水泥凝固了,工人试车已经有很大改善了,难道真的是地基不稳导致的磨削震动然后砂轮钝的快的吗?

网友:
我感觉是砂轮的问题,建议你改用别的型号砂轮试下!!

网友:
材质的硬度是多少?余量多少?本人菜鸟,不敢妄断。建议检查一下皮带是不是松了。仅供参考,老鸟勿重拍,谢谢!

网友:
      机床直接放在水泥地上?那是万万不可以的。
正确的方法是;机床应该放在调(水)平垫铁上。
然后,用框式水平仪测试纵,横二个方向的水平。
在测试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旋转不同垫铁的
螺杆。使垫铁升降,达到水平的目的。

网友:
跟地基没关系    试试用修整片修整砂轮    46粒砂轮磨45#应该没问题  考虑砂轮质量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磨床周围有无别的振动源

网友:
我觉得砂轮质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来源于机床震动:
本身的震动或者是周围其他设备的影响也可能是机床所在的地面的地基松动啦。
1.如果是本身的震动,直接用化学螺栓固定到地面上。一劳永逸呀。
2.看一下周围其他设备是否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是,表示周围有震动,那只有消除震源或者给震源挖减震沟或者将磨床搬离震源啦。
3.看一下水泥地缝,如果发现高低不一表示水泥地面发生沉降啦,办法是将水泥地面重做。简易的方法是在垫铁的位置把水泥地面打穿至土层,再用混凝土重新浇灌,然后用螺栓固定住。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现在重新浇筑的水泥,改善很明显!!应该就是震动引起的了!!谢谢!!!

网友:
我也觉得砂轮的问题大些吧

网友:
不要像我们厂里,买了质量差的金刚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