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1.6的45#铸钢,调质后表面粗糙度一般会变成多少

楼主(2011-09-15):
表面粗糙度1.6的45#铸钢,调质后表面粗糙度一般会变成多少

网友:
这个,要看炉子的气氛,控制好的话,可以到3.2 ,没有任何控制的,就没有办法说,烧损厉害的,连12.5 都没有了,

网友:
调制处理的回火温度高,没有气氛保护就会有一层氧化皮,这样就很影响 你的表面粗糙度了!!

网友:
额 这个是用的电阻炉?

网友: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