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有一台400KW的离心引风机,振幅变化,请教

楼主(2011-09-15):
  现厂里有一台400KW的离心引风机,原来没修之前,轴承位垂直径向位置(即Y轴),振幅4.2;水平径向位置(即X轴),振幅2.0。前几天做了一次电机轴承正常保养,重新找正联轴器后,出现了振幅变化的情况,轴承位垂直径向位置(即Y轴),振幅3.7;水平径向位置(即X轴),振幅4.0。
该风机是悬臂式结构,前期找正电机下垫片只有不到0.5MM,这次找正,电机前支撑垫片厚度1.5MM,后支撑4.5MM,整机采用阻尼弹簧减震器,会不会是弹簧老化造成基础整体水平变化了。

请教:水平径向位置振幅大的原因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联轴器找正仍然存在问题。

感谢!

楼主:
补充:该风机是悬臂式结构,前期找正电机下垫片只有不到0.5MM,这次找正,电机前支撑垫片厚度1.5MM,后支撑4.5MM,整机采用阻尼弹簧减震器,会不会是弹簧老化造成基础整体水平变化了。

网友:
水平径向位置(即X轴),振幅2.0    弱弱的问下这个是不是该称为轴向跳动呢?

楼主:
不是的,我上次发帖没说清楚,应该是振动速度,单位mm/s
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