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连接的力矩控制,请教

楼主(2011-09-15):
请问
对软连接的力矩控制是怎么做的啊?最后怎么检测啊?

网友:
定扭矩,转角监测
或者定转角,扭矩监测

网友:
用一般精度较高的扭力扳手检测就可以了。

楼主:
像一般硬连接的控制方法和手段我都知道。但是作为软连接,在力矩控制中影响因素太多,比如设计的目标力矩是10Nm,那我在通过力矩控制的时候,影响因素很多,使得力矩无法得到控制。另外在检测中,力矩衰减问题如何控制。比如我拧紧时是10Nm,最后检测时往往都变小了,想知道这部分内容是怎么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