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olidwrks的折弯线怎么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1-09-15):
     大侠们  帮我看看    我的solidwrks的折弯线怎么不显示         我都已经点了折弯下面那个显示了     可就是看不见~~!

网友:
有没有把菜单栏中视图里的草图给选上

楼主:
   哥    我的怎么选不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    我的怎么选不上啊

先把“隐藏所有类型”前的勾去掉,再选就可以了

楼主:
谢了     大哥      有了    嘿嘿、、、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