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新建一个工程图模板,模板名称与工程图的图名一致

楼主(2011-09-15):
如题,谢谢!  建一个“振动机”的工程模板  ,进入后机名自动生成为“振动机”,谢谢。越详细越好!

网友:
工程图里画好你想要的模板,然后保存,保存类型选工程图模板。

网友A:
编辑模板的时候把机名编辑成你的模板名称就ok了

网友:
编辑图纸格式,在机名的填充栏用超链接工程图名。说不清,但反正知道要用超链接就行了。

网友:
做的模板上写上你想要的东西,然后保存模板格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模板的时候把机名编辑成你的模板名称就ok了

谢谢,原来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先建模板后出现图,原来是有图后在改。

网友:
编辑一下应该就可以。

网友:
希望此法能提供帮助

网友:
附件太大无法上传,你从百度文库里搜搜吧

网友:
好像某个坛友说过这个问题  大概是表格里新建自定义属性 链接  帮助教程里大概有的

网友:
编辑图纸格式,在机名的填充栏用超链接工程图名。说不清,但反正知道要用超链接就行了。----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