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 我的solidwrks是不是出问题啦

楼主(2011-09-15):
       每次打开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过会点重试 ,就可以用 , 和以前比,速度也不如以前了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吧

楼主:
不应该把     我前段时间刚做完系统没多长时间

网友:
你鼠标点得太猛了,只要双击一次,或者按回车,不要狂点鼠标

网友:
你打开了两个solidworks

楼主:
      我打开了一个       频率   ????           都是双击         无论谁点      都那样~!!

网友:
关了重新试试呢,我以前也出现过,现在没有了

楼主:
    不管事啊兄弟      关了再开还是那样

网友:
卸载了重装试一下。

楼主:
  也不管事   兄弟     重装好几回啦

网友:
AP100可以装windows7么?

楼主:
   这个还真不清楚        你上网查查啊

网友:
应该是电脑系统响应的原因,运行程序太多,操作频率太快,CPU反应不过来了,我有时候浏览网页都会出这个画面,想彻底解决,换电脑吧

网友:
可能是系统内已经有sw正在运行。可以用crtl-alt-del开windows任务管理器找找,如果有的话用结束进程关闭,再重新启动sw。

网友A:
点击“切换”,没有问题的,这是系统响应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切换”,没有问题的,这是系统响应的问题。

系统是有点问题  ,但是我点切换不管事~!

网友(2011-12-10):
同时打开了几个................

网友(2015-06-25):
哥们 换个鼠标 你这个是打开了两个SW 可能是你鼠标连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