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说磨刀不能只顾外观好看,对吗?

楼主(2011-09-15):
见过很多人磨车刀,但每个人磨出来得的都有一定得差异。我师傅磨的车刀从外观看比较难看,眨眼一看不怎么样,但使用起来很实用。有经验的师傅可以讲讲您的心德,最好讲点有经验的东西。期待高手指导

补充内容 (2011-11-30 21:42):
磨刀时,是不是不能在砂轮的两侧磨?这样容易使砂轮粉碎对吗?
磨高速钢和硬质合金车刀刀体时用氧化铝砂轮?对吗

网友A:
好看的刀不见得好用
这主要看你干什么活。“干什么活用什么刀”磨刀很难看。最起码跟一些书上讲的和画的差的太远。但是实用为主。举个例子:粗车不锈钢的管子,外圆215.大概20厚左右。按照一些书上的理论
“前角要大,散热什么。’但是实际上往往不禁用。外圆大只要装刀不低,前角自然就很大了。个人认为这时候卷屑槽开宽而浅(深浅程度当然看你一次的吃刀量)。
老师们磨的刀真的不好看。有很多很来厂的学徒,接触一个月后,自己磨刀很漂亮,要角度有角度,刀刃也磨的很好。但是不好用。因为用错了地方。有的时候你看硬质合金就剩那么一点,但是磨出个小刃,精车却是好用的很。因为“干什么活用什么刀”。
磨刀很费劲,但是很多人忽略的装夹刀。这个感觉螺纹刀和切刀最重要。一般的普车上用的刀垫都是自己找来的边角料。说白了就是“贼他妈的能糊笼”。辛辛苦苦磨来的刀,但是装的时候偏了,翘了,导致实际切削的角度变化了。所以不好用。但是还不知道是这个原因,以为刀没磨好。切刀重要的是排屑。切断直径小的,可以适当磨出刃倾角。铁屑顺利排出(说真的,一般想不磨出这个叫还真难。祝要是人的习惯,在砂轮上没法一下子就找正刀与它的垂直)但是直径大的话最好别有这个角,否则铁屑容易挤在刀与活的端面上,最后活的端面难看的很
普车上有的刀,做这个刀的厂也是“坑爹”的很,假装的铣了刀体。但是上下面根本不平行,还不如不铣的直接锻的刀体。现在很多东西都在“扯”。自己干活多上心吧。

网友B:
刀好不好看,关键还是要分析,是做的是什么样的活?什么样的材料?因为不同材料,在加工过程中,为了提高效率是要跟据材料的切削性能来磨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看的刀不见得好用
这主要看你干什么活。“干什么活用什么刀”磨刀很难看。最起码跟一些书上讲的和画的差 ...

讲的很好,看来磨刀的学问也很深。顺便问下,刀装的稍高点,前角就变大了吗?具体有什么影响

网友:
如果做不到好看又好用,那就追求好用,不要讲究外观。

网友:
刀的形状一定要合乎你制作的东西的切口,这样刀虽然不好看,做的东西好,这才是最好得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好不好看,关键还是要分析,是做的是什么样的活?什么样的材料?因为不同材料,在加工过程中,为了提高效 ...

请教下,硬质合金的车刀,磨刀时刀具太热,这时可以沾水吗?

网友(点评):
绝对不能沾水,一沾就碎。

网友:
刀具的几何角度最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硬质合金的车刀,磨刀时刀具太热,这时可以沾水吗?

坚决不可以!这是因为硬质合金的脆性太高,红韧性强的缘故,发热后不能极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坚决不可以!这是因为硬质合金的脆性太高,红韧性强的缘故,发热后不能极冷。

谢谢,高速钢的可以沾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硬质合金的车刀,磨刀时刀具太热,这时可以沾水吗?

大忌!!!!!!惊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高速钢的可以沾水吧?

完全可以。但不宜过于频繁,掌握勤磨慢进的原则。注意在锋钢(就是高速钢)磨削时,应避免用力过猛,使锋钢刀具过烧而影响刀具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硬质合金的车刀,磨刀时刀具太热,这时可以沾水吗?

温度不高时沾。高了就不可以了

网友:
有次去一个厂带人去叫人磨钻头,结果人家把钻头磨得跟铣刀一样,一点都不好看,我的那个晕,结果一试,人家那个叫好用,把我们磨钻头的师傅,尴尬的,所以,刀具选好地方,用好地方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