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r5的钛合金用什么刀具加工比较好?

楼主(2011-09-15):
请教一下加工钛合金有经验的老师傅:
加工材料 (Ti/Cr5)的钛合金用什么刀具加工比较好? 用过自己手磨的YG8和三菱的陶瓷刀头,YG8的刀具加工时磨损太快。

对这类材料加工有经验的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是车加工还是铣加工??磨损快,你的参数是多少?加工余量?用的机床?你想达到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车加工还是铣加工??磨损快,你的参数是多少?加工余量?用的机床?你想达到什么效果?

数控车加工,低转速分粗车精车,你知道有什么刀具适合批量生产?你对加工钛合金材料有研究么?

网友:
三菱的加工应该还可以吧,价格便宜。可能是你选的不对,找个刀具商咨询一下

网友(2011-10-21):
用PCBN的刀片或者PCD涂层刀片应该可以

网友:
PCD涂层刀片应该可以,希望有用

网友:
用三菱的MJ槽型开粗,FJ槽型做精加工 ,VP10RT材质,应该不会差的  价格也不贵。

网友:
我是做立车的外圆700 MM长度350CM的球墨铸铁我用过YG6 YG643 YG8 YS8 ZK20 ZK30 YG3 YG3X 的焊接刀,现在用的是YG6X 我i想找到比YG6X 更耐温的的焊接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