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黑屏

楼主(2011-09-15):
立式加工中心,在正常跑程序的时候,一遇到打雷的天气就黑屏。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1.设备自身屏蔽不好;
2.接入设备的电源接地不好;
3.厂区电路避雷措施不到位。
不过设备自身的保护电路挺灵敏的!

网友:
这个是硬伤,我们车间的数控车也是这样,雷声大一点就自动跳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备自身屏蔽不好;
2.接入设备的电源接地不好;
3.厂区电路避雷措施不到位。

            谢谢指教

网友:
客气了
共勉

网友:
高铁都怕雷  何况小小数控

网友B:
是黑屏还是自动断电啊?区别是什么?我的数控车床也出过类似的,确切的说是系统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黑屏还是自动断电啊?区别是什么?我的数控车床也出过类似的,确切的说是系统无法启动。

一般出现此类情况,我们都是立即关掉电源,停滞2~3分钟再送电就正常了。具体有什么区别,还在摸索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出现此类情况,我们都是立即关掉电源,停滞2~3分钟再送电就正常了。具体有什么区别,还在摸索中。:ha ...

你进去我的主页我前些日子发过一个帖子跟你这情况差不多
名字是:凯恩帝系统开关电源问题
应该对你有所帮助,我的问题是解决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奇怪,要看是系统掉电,还是就单纯系统黑屏。系统掉电的话,一般就是某个电源接触不良。单纯黑屏的话,一般就是24V短路造成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威望够了再来支持楼主

网友:
应该是通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