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立铣刀铣刀圆周前角的测量

楼主(2011-09-15):
    请问下大家你们立铣刀圆周前角是用什么测量的?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啊。
目前我就知道用1、用自动测量仪
                       2、不加工底刃和GASH时测量。

网友A:
用量角器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量角器比较简单。

量角器可以量吗?我试着用PG1000影像仪旋转螺旋角来测量。对这方法做MSA里面的偏倚和线性分析。会出现明显的线性问题和偏倚。(可能是尖角保护影响太大了)

网友B:
用多刃角度尺测量就行了,简单方便,规格一般选用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用工具显微镜来测量。

工具显微镜只有在没有底刃的情况下可以测量。我们目前就是将刀具制造一半,即只制了圆周刃的情况取下来取测量,这样这把刀就报废了。这造成的报废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多刃角度尺测量就行了,简单方便,规格一般选用2~&

你们用这个精度可以达到多少。还有它能测多大的到,我们目前只要生产0.7MM~32MM的铣刀。角度有-5度到28度。

网友(2011-11-09):
引用 楼主:
你们用这个精度可以达到多少。还有它能测多大的到,我们目前只要生产0.7MM~32MM的铣刀。角度有-5度到28度 ...

精确度为1”,测量的外径从3mm-60mm,比这个规格小的最好在投影上测量较好。

网友(2011-12-19):
我们是不加工底刃和GASH时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