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密封制品或方法

楼主(2011-09-15):
一个箱体,里面是电路板,外面最高为100MPa,需要出线,怎么密封?有提供类似接头的更好,谢谢!

网友:
有个建议,不知道思路是不是错了,电路板用硅胶覆盖,黑色硬的那种...

网友:
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这么设计,100MPa压力很高啊。

楼主:
谢谢7782412的建议,应该对一般的没什么问题;可是本次压力太高了,,,钻探用,,井口小,,,井深,压力高,,大概70MPa,再取安全系数,所以就100MPa,其实要是没出线,,就没怎么困难了

网友:
受益良多,谢谢。!!!

网友:
估计没什么好办法!!!100MPA 不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