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铝的使用,请教

楼主(2011-09-15):
现在有个受力构件需要减重,想采用超硬铝来做。采用超硬铝时,是否是直接买到原材料直接机加工即可最终成形?还是要机加工后进行热处理,然后再精加工?

网友:
一般是直接买硬铝来做,直接机加工即可最终成形。

网友:
主要看产品的生产工艺而来定

网友:
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呵呵

网友:
超硬铝,比如6061、7075,出厂时已经经过热处理,直接加工就可以了。完了表面阳极氧化处理。

网友:
看你工艺要求。一般直接加工就可以。

网友:
固溶处理
硬质阳极氧化

网友:
一般直接加工就可以完成,~~~

网友:
都是直接加工的,氧化处理之类就看你的工况了

网友:
直接加工完后根据需要发黑或发白或沉镍等处理

网友:
超硬铝好像很贵哟,我们之前一种零件采用这种材料,后面改为45#。那零件没有热处理。
铝是否可以热处理,请高手回复一下

网友:
这样减重可能有问题哦!还是改进一下零件结构比较合理。不过楼主这样随便说说的,不好说到底怎么样,要上图、上要求、上工况才好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