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簧的选择

楼主(2011-09-15):
   请问各位大侠 什么样的弹簧 回位是 缓慢回位的  回位原理是什么  我要设计一个 可以掀开的箱子 用手打开箱盖后 箱盖 在空中自动保持在60到90° 的 位置 方便维修机箱里面的设备 这个机箱大概有一米宽 一米长的样子 也一米深的样子 我想用弹簧 支撑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弹簧好 请各位大侠不宁赐教

网友:
可以考虑用气弹簧

网友A:
除了气弹簧还可以考虑那种带阻尼的铰链合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气弹簧还可以考虑那种带阻尼的铰链合页

还有待阻尼的合页啊 谢谢

网友:
多股簧有类似这样的性质,松程比压程刚度小,但如果你要很缓慢的话估计还是得用前面师傅说的带阻尼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