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这个零件要多少钱一个?此槽很难车

楼主(2011-09-16):
   材料是20#号钢四千件,按图纸加工加工一件要多少钱?碰到的难题是加工端面槽要怎么加工?用YT14加工没几件就崩刀了,用机加刀是否更好,谁有卖车端面槽机加刀。13960504731

网友:
主要是这个端槽宽度太窄,刀子不好撑进去

网友:
我以前搞过这东西,不过是用在水龙头上45#的材料,自己磨得刀,一把刀能用半天.....

网友A:
好做,自己做一把双刃割刀粗加工,买一把机夹刀精加工,效率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做,自己做一把双刃割刀粗加工,买一把机夹刀精加工,效率很高的

双刃? 不懂的............

网友A:
左右两个刀头,一正一反,相当于钻头和镗刀原理

网友:
有端面槽刀的,两三百一把吧。

网友:
这个很好车的,自己磨一把刀也不错。铁的嘛,很好搞

网友:
这个产品不难做啊,用把直槽刀开粗再精车就行了啊

网友:
用车丝刀加工,

网友(2012-04-11):
这很好做的啊,,,,,一把刀可以做几百个吧。。。。。。

网友(点评):
站着说话不腰疼

网友B:
这个很好做我现在就在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好做我现在就在做

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可以自己磨个手磨的断面槽刀,车。。。

网友:
自己做一把双刃割刀粗加工,买一把机夹刀精加工,效率很高的

网友:
貌似是齿轮坯吧。。。用刀挖吧焊接螺纹刀磨成切槽刀断屑槽磨大点刀不要太窄。

网友:
我要是加工就用W18Cr4V高速钢刀磨一把切槽刀,用含钴的更好了

网友(2012-05-31):
用加工中心铣啊

网友:
有端面槽刀的

网友(2012-08-09):
套料刀听说过没,相当与钻,很好干的,效率高的很呀

网友:
这东西在于走刀路线是否合理,刀具上只要做过端面槽的人都知道角度该如何避让

网友:
楼主的酒杯做的漂亮,如果能车出壁厚只有几丝的酒杯,就更是锦上添花

网友C:
这个30块钱要的,具体的等待专业人士报价

网友:
有机夹刀买的 我以前用过 车这种断面槽在数控车上面很快的 光洁度也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30块钱要的,具体的等待专业人士报价

不超过五块钱应该……这世道哪还有这么好赚的钱啊

网友(点评):
5块钱? 你在加工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右两个刀头,一正一反,相当于钻头和镗刀原理

请教下师傅  双刃割刀是2个刀尖参与切削?

网友:
兄弟,说说看你是哪里的。这产品是皮带轮子啊。。不是个好车的东西。

网友:
此图和产品图的公差不对啊。这样标的公差很容易出废品的。三明哪个工贸公司的??

网友:
五块钱怎么做啊?。。。。

网友(点评):
加工费5块已经很好做了。。

网友:
要么买现成的端面槽刀要么用数控铣端面操刀建议选择京瓷的价位在900左右刀粒在60左右估计此工件应该能车个300件以上

网友:
自己做就行了。。。。没必要买的,,,

网友:
定制成型割刀很贵,如果你们公司有线切割就方便很多了割鸡巴磨好备用。怕贵就磨把左右都有刃口的钨钢头割刀(前面那位同学也说了再补充下)再用端面割刀精加工即可!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2-12-22):
引用 网友D:
不超过五块钱应该……这世道哪还有这么好赚的钱啊

敢问楼主多少钱在做啊

网友:
此工件很好做,只说一点,下刀有讲究有技巧

网友:
白钢刀条磨成端面切刀,然后用合金刀精加工,白钢刀锋利韧性好,不容易崩,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网友:
端面切槽刀有专门系列的

网友:
太简单了,随便做做。

网友:
刀具用对了,这个很好做,刀具也不是很难买,一般的刀具厂家都有这种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