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球面直径检测

楼主(2011-09-16):
内球面直径的气动检测方案,有类似检测需求请与我联系bestgage@126.com

楼主:
再传一直图片吧!检测球径(28+0.03/+0.01),气动测量,检测精度0.002

网友A(2011-11-13):
这塞规赛的进内球面吗?
还有那环规,看不出是内球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塞规赛的进内球面吗?
还有那环规,看不出是内球面啊。

塞不进去还叫测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塞不进去还叫测头吗。

给个邮箱我,我发个图纸你看看,能不能做这种测头

网友:
说实话公差满大的,呵呵

网友(点评):
你又换了一家,不在那里做了?

网友(点评):
嗯,没前途,换个有前途的,嘿嘿

网友(点评):
可惜当年我费那么大精力帮他们推到神龙汽车

网友(点评):
啊,以前神龙还是你推的啊,现在我这个牌子在法国标致是大量使用,我现在正努力推神龙呢,哈哈

网友:
这个测量仪用着费劲吗?

网友(点评):
看你零件的实际情况了。图片里的不费劲

网友:
很期待后续的解决方案

网友B:
我们公司有这个零件的测量难点,看到了联系我qq75966306

网友(点评):
你难测量的,也发我看看呢,我是做进口的气动电动非标,专做难的 tony.mao@sz-pf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有这个零件的测量难点,看到了联系我qq75966306

先把图纸和检测要求发我邮箱BESTGAGE@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邮箱我,我发个图纸你看看,能不能做这种测头

我的邮箱BESTGAGE@126.COM

网友:
怎么感觉是广告呢,奇怪!

网友(点评):
你的感觉很正确。

网友(2011-12-17):
不是我想要的,但还是学习一下

网友(2012-02-27):
能不能检测液压撑杆的内型腔?

网友(2014-11-17):
非常感谢您的资料,很有参考意义,谢谢!

网友(2018-12-19):
多年过去了,有改进吗?

网友C(2019-02-15):
这种球测头,测量的时候会不会受手势的影响,导致重复性有偏差,如果球度不好的话。

网友D(2019-11-29):
引用 网友C:
这种球测头,测量的时候会不会受手势的影响,导致重复性有偏差,如果球度不好的话。

球一般要检测半球的好多位置,很有可能因为操作者的缘故导致超差

网友(2020-06-11):
引用 网友D:
球一般要检测半球的好多位置,很有可能因为操作者的缘故导致超差

球度如果好的话,可以检测一个位置;
球度不好,那是有必要检测多个位置,一般也都是两点法测量;
如果是用三坐标,那肯定是打多点,或者扫描,能更准确测出球径。
检测球径如果精度要求比较高,又是终检,有上三坐标的必要,但是三坐标操作烦,效率低啊;所以一般都找专业厂家做专用检具;
如果球径精度不高,或者后续还有精加工工序,那采用两点发测量,近似测量,也是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