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需要一套液压系统,做拉力试验用

楼主(2011-09-16):
我现在需要一套液压系统,做拉力试验用。要求液压缸拉力达到5-8吨,能控制速度,并且有稳定的拉力,以避免重力传感器读数跳动。请教一下用个什么样的液压系统能达到这应功能。能否给个简单的液压控制图看看,我第一次搞这个,对液压方面不是很了解。专家们最好是能给介绍一下选择什么样的液压站,和各种阀门及油压缸什么的,不胜感激!!!

网友:
你做试验用应该用不了大站,用个具有最基本功能(电机,泵,过滤器,安全节流阀)的小液压站就行,你拉的距离多大?横着拉还是竖着拉,竖着的话系统压力有100bar就足够了,控制阀用一个三位四通T型阀加个节流阀组合而成就行,有必要的话再加一个液压锁单向阀,油缸缸径选缸径100,杆径45的就足够了

潜力股。 + 1 多谢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是能够拉力稳定呢?行程100就够了,竖着拉.

网友:
液压的压力就会有波动 在系统中是不是要考虑加一个稳压吸波的蓄能器?

潜力股。 + 1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