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3不锈钢可否锻造

楼主(2011-09-16):
请教各位大侠,303不锈钢可否锻造加工!谢谢了。因为供应商说303不锈钢偏软,不适合锻造。

网友:
曾经用过304锻造加工的工艺,精锻。

网友(点评):
前辈,我们公司常规产品锻件基本都是304,316 的。303的含硫要比304高一些。

网友A:
看含铬是多少, 自己判断下

网友:
可以的。不好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含铬是多少, 自己判断下

品名:303不锈钢棒,易车不锈钢棒,303不锈钢棒
  化学成份(%):
  C :≤0.15
i :≤1.00 Mn :≤2.00
  P :≤0.20
 :≥0.15
  Cr :17.00-19.00
  Ni :8.00-10.00
o :≤0.06
SUS303抗拉强度 σb (MPa)≥520,

  条件屈服强度 σ0.2(MPa)≥205,

  伸长率 δ5 (%)≥40,

  断面收缩率 ψ (%)≥50,

  硬度:≤187HB;≤90HRB;≤200HV
303不锈钢棒材:通过添加少量的硫、磷使其较304更易切削加工,其他性能与与304相似。

网友:
从数据上看可以锻造的, 锻造也只能是一些小料之类

网友(2013-11-16):
我们这铝和铜都能锻

网友:
我们这锻过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