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伺服电机需要什么设备?

楼主(2011-09-16):
要求很简单,能正传反转、能改变速度、能插入暂停、能循环!
设备最好小巧一些,类似手柄一样的东西最好!

网友:
肚肚狼 网友好!
.
控制伺服电机需要一个由单片机加一些电子电路组成的可调控脉冲发生器,才能满足你所说的所有要求。
并能做到类似手柄形状式的操控器。
.
你的要求看似很简单,但完成这些却要做不少工作。
.
syw  110917  00:54

网友:
平时见的多,但用的少,学习一下。

网友:
你说的是调速电位器旋钮。

网友:
调速电位器旋钮调速电位器旋钮

网友:
你要是做有线控制的话,简单一点的话用STC12C5410AD,可以做的 ,我以前做机器人时用的,功能强一点可用S-12做,量小不想费事的话,就直接买最小系统板,直接接几个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
平时见的多,但用的少,学习一下平时见的多,但用的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