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换向阀

楼主(2011-09-16):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设计液压站,今天到了几个液压阀,我看刚买到的3位4通O型电磁换向阀开孔与机械手册上的不一样,机械手册上是A,B,P,T,四个油孔,可是液压阀上与T孔差不多对称多了一个油孔。不知道为什么是五个油孔,第五个油孔是不是属于备用的,希望大家能给予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A:
两个T口,底板上取一个就行。

楼主:
另外一个呢?用不用堵上啊?还有为什么要留两个T口呢,有什么用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T口,底板上取一个就行。

另外一个呢?用不用堵上啊?还有为什么要留两个T口呢,有什么用处吗?

网友B:
二个T口,只要在底板上打一个口就行。二取一,T口那个方便就用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个T口,只要在底板上打一个口就行。二取一,T口那个方便就用那个。

哦!!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个T口,只要在底板上打一个口就行。二取一,T口那个方便就用那个。

我看阀孔里面锈迹斑斑的不知道能用吗?

网友:
不用堵上 但是O型圈必须装

网友:
接个T口就行密封要做好

网友:
有锈迹最好清理一下,液压阀很容易卡阀芯 哪怕很小的东西

网友C:
但不知道你所谓的五个孔的大小如何?在阀体上一般是有标PTABXY的,我怀疑有一个孔是泄油孔,要是外泄的话还必须得接一路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不知道你所谓的五个孔的大小如何?在阀体上一般是有标PTABXY的,我怀疑有一个孔是泄油孔,要是外泄的话还 ...

阀体上没有标注,五个孔大小一样。

网友:
锈迹要清理干净,电磁阀对油质的要求很高;根据安装在底板上选择一个合适的回油口,另一个油口加上密封圈,底板自然就封堵上了。

网友:
两个T口可以同时打出来,这样回油通畅。

网友:
孔道内必须搞清了,否则在调试时可能引起小颗粒子卡阀。
液压系统中故障75%以上是因为液压油污染引起滴。

网友D:
错了,那两个T都要用,否则你等着被骂死吧!!!
换向阀里的那两个T是不通的,如果你不开,两个换向之后会有一个是没用的。
看来哥们没怎么接触过液压,刚毕业的吧

液压小虫 -1 山寨

网友(点评):
不懂不要随便乱说

网友(点评):
那位bjswhye06-2006 请指教? 问你个问题,拆过换向阀没?3位4通阀的阀芯有几个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了,那两个T都要用,否则你等着被骂死吧!!!
换向阀里的那两个T是不通的,如果你不开,两个换向之后会 ...

谢了!!幸亏我两个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了,那两个T都要用,否则你等着被骂死吧!!!
换向阀里的那两个T是不通的,如果你不开,两个换向之后会 ...

我是个新手!以前没搞过液压,现在我们企业里面只有我一个搞液压的,什么事都要上网问呵呵,也没个商量的人很郁闷的!!

网友B:
楼主,你用滴3位4通电磁阀是啥型号滴。
一般10通径电磁阀的连接尺寸多是标准滴。多是5个孔,其中2个T孔只要用一个。
但是如是最早滴 中低压阀系列有7个孔(是二个O口及2个L口)多只要用一个O口和L口。它和现在常用的10通径电磁阀是不能通用滴。因为压力等级流量和接口尺寸均和现在的不一样。
而5和6通径滴电磁阀多是标准滴。多只有一个T口。
不知楼主用滴啥种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用滴3位4通电磁阀是啥型号滴。
一般10通径电磁阀的连接尺寸多是标准滴。多是5个孔,其中2个T孔只要 ...

我用的是10通径的现在两个孔都用上了,不知道行不?
型号是:4WE10E31B/CW220-50N9Z5L的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

网友(点评):
力士乐系列滴。 两个多用也行,回油通油能力更强滴。

网友(点评):
是华德的!!

网友:
是华德的型号
我们厂现在只用华德和力士乐的

网友:
你可以选择与你设计相符的换向阀,因为换向阀种类较多肯定有适合你的!

网友:
楼主确实是新手,所有电磁阀的基板均是ISO采-用标底板准.6-8通径是菱形,10通径是人字形,16-32通径是平行四边形,底板是为了集成化设计而作的,努力啊!!!

网友:
不论是REXROTH还是VICKERS、PARKER、YUKEN在选型 的时候要根据工况而定。不要死搬教条。压力、流量、工作环境是主要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了,那两个T都要用,否则你等着被骂死吧!!!
换向阀里的那两个T是不通的,如果你不开,两个换向之后会 ...

看看图吧,哥们。。。。。。。。。。。。。

网友(点评):
此是日系结构滴

网友:
根据三腔原理和五腔阀原理设计滴换向阀,内部T 腔均是通滴

网友:
各位大家谁拆开过10通径的3位4通换向阀没???里面两个T相通吗?阀芯上有几个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