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怎么会少 特征???

楼主(2011-09-16):
我镜像是明明选择了 凸台拉伸24   还有其他的 特征
可问题是 别的镜像都有 就少了 一个六角螺母 这是为什么

网友:
把那个螺母单独再镜像一次即可。

网友:
不是有镜像实体选项么  用那个选项  选任一个实体 其他的都跟着镜像过来了  昨天做教程里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