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后还需要再加工么?

楼主(2011-09-16):
问个问题,对精度要求高的轴件类,调质后还需要再精加工么?我们要求的精度是正负10丝左右。还需要做调直是吧

网友:
长件一般是先粗调直,再精加工,具体要看你工艺卡的路线,

网友A:
一般加工工艺来说,精加工是放在最后一道序的。你若精加工后去调质,一个是会影响外观,另一个是会影响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加工工艺来说,精加工是放在最后一道序的。你若精加工后去调质,一个是会影响外观,另一个是会影响尺寸 ...

说的没错,但要实际问题实际考虑。
你若精加工后去调质,外观和尺寸都在允许范围内,就可以先精加工后调质。

网友:
直接买调质料加工。

楼主:
直接买调质料加工???刀很耗得吧

网友:
调质后需要精加工的..............

网友:
看三楼的

网友:
调质一般在粗加工后精加工前,并作为最终热处理的预处理。

网友:
一般精加工前做调质处理的

网友:
调质后再车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必须先粗车 调质后再精车

网友:
调质后当然要加工了,不然调质所产生的氧化皮很多的,怎么能把调质作为最终的工序呢

网友:
应先粗车留0.2左右余量,然后调值,再精加工

网友:
   看你的工件材质和大小!有的大的工件调质后变形20丝很正常。

网友:
{:soso__4342432948806138991_4:}⑦楼不错

网友:
精加工后调质,尺寸问题好解决,问题是调质可能引起工件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