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置复动气缸原理

楼主(2011-09-16):
求教,多位置复动气缸原理。偶要用一多位置复动气缸,看其结构图有些没看明白。
如果给其中一个腔通气,该活塞走到底(与相应的腔体壁接触)那在给另一腔通气要活塞杆再推出一段时,前面贴到腔体壁的活塞杆不是被卡住了吗?望高手们解惑。

网友:
这个只是草图。这个问题我还真的不会给你说怎么样,

网友:
请从物理上想成两个气缸。

网友A:
靠电磁阀+PLC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电磁阀+PLC控制

兄弟说的靠磁环感应吗?如果确用磁环感应那没有磁环的怎么办呢,我查过了该类型气缸可以不带磁环,求解

网友:
貌似条件相当优越。不同行业业务方式差别很大,不知道你是做哪行的,难以建议。

网友(2011-10-18):
楼主的图不详细。可能在这里没有人看的明白。

网友:
开始准备学点电的东东。得好好看看。谢谢

网友:
没看明白,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双作用气缸呀?

网友:
我接触的气缸还是比较多的,这种气缸知道了,但还没有使用过。就看你给出的图,它应该是两部分,前活塞和前活塞杆为一部分,后活塞和后活塞杆为一部分。当后面通气时,后面活塞杆会顶着前活塞一起伸出直到后活塞到最大行程。接着向前端通气前活塞接着伸出。这样不就可以实现两端行程了吗。

网友(2014-05-23):
我也是不明白,外观都是一样的

网友(2014-10-03):
一个活塞杆两个缸,意思就是增大了面积,增加了推力,还要看电磁阀怎么控制。

网友(2014-12-23):
简单一点的就是两个气缸背靠背安装,就会有两级行程了,复杂一点的有三级、四级的就不好解释了,SMC有成熟的产品。

网友(2015-11-08):
本人小白,进业学习下,,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这玩意我玩过,亚德客的三位置汽缸,有三个气管接口,当时销售也在厂,愣是没玩转,只是说肯定能三个位置停留。着急用呀,怎么办,最少两个电磁阀控制,其中两个口在一个阀上,剩下的口就单独接一个阀,试了所有的接管线路,和对应的动作,最后分析出正确的接法,具体忘了,你可以拿到实物后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