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割下料脱碳,请教

楼主(2011-09-16):
请教
Q235板材气割下料会脱碳吗?对焊接是否有影响?

网友:
脱碳不太清楚,不过好像对焊接影响不大吧,难道焊接部位有很特殊的工艺要求?

网友:
普碳板子焊接不考虑这个问题,严格说有脱碳趋势,但因为切割面不清理,焊接忽略这个,熔池总体碳比没有问题

网友:
q235切割对焊接影响不大,一般不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