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工安全通则

楼主(2011-09-16):
1.电焊、气焊工均为特种作业,应身体检查合格,并经专业安全技术学习、训练和考试合格,领取《特殊工种操作证》后,方能独立操作。
2.工作前检查焊接场地,氧气瓶与乙炔气瓶相距不小于5m,距施焊点不小于10m。并在l0m以内禁止堆放其它易燃易爆物品,(包括有易燃易爆气体产生的器皿管线),并备有消防器材,保证足够照明和良好通风。
3. 作时(包括打渣)所有工作人员必须穿戴好工作服,防护眼镜或面罩。不准赤身操作,仰面焊按应扣紧衣领、扎紧袖口、戴好防火帽、电焊作业时不得戴潮湿手套。
4. 受压容器、密闭容器、各种油桶,管道、沾有可燃气体和溶液用的工件进行操作时,必须事先进行检查,并经过冲除掉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解除容器及管道压力,消除容器密闭状态(敞开口,旋开盖),再进行工作。
5.在焊接,切割密闭空心工件时,必须留有出气孔。在容器内焊接,外面必须设人监护,并有良好通风措施,照明电压采用12V。禁止在已做油漆或喷涂过塑料的容器内焊接。
6.电焊机接地零及电焊工作回线都不准搭在易燃、暑爆的物品上,也不准接在管道和机床设备上。工作回线应绝缘良好,机壳接地必须符合安全规定。
7.在有易燃、易爆物的车间、场所或管道附近动火焊接时,必须办理“危险作业申请单”。消防、技安部门到现场检查,采取严密安全措施后,方可进行操作。
8.高空作业应系安全带,并采取防护设施,地面应有人监护。严禁将工作回线缠在身上。
9.焊件必须放置平稳,牢固才能施焊,不准在天车吊起或叉车铲起的工件上施焊,各种机器设备的焊修,必须停车进行,作业地点应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10.操作者必须注意助手的安全,助手应懂得电(气)焊的全常识。
11. 严格禁止使用未经批准的乙炔发生器进行气焊作业。
手工弧焊工
1.工作前应检查焊机电源线,引出线及各接点是否良好,线路横越车行道应架空或加保护盖,焊机二次线路及外壳必须有良好接地,其接地电阻不得超过4欧姆;焊条的夹钳绝缘和隔热性能必须良好。
2.下雨天不准露天电焊。在潮湿地带工作时,要站在铺有绝缘物品的地方,并穿好绝缘鞋。
3.移动或电焊机从电力网上接线或检线、接地等工作均应由电工进行。
4.推闸刀开关时,身体要偏斜些,要一次推足,然后开启电焊机;停机时,要先关电焊机,才能拉断电源闸刀开关。
5.移动电焊机位置,须先停机断电,焊接中突然停电,应立即关好焊机。
6.在人多的地方焊接时,要安设遮拦挡住弧光,无遮栏时应提醒周围人员不要直视弧光。
7,换焊条时要戴好手套,身体不要靠在铁板或其他导电物品上。敲渣子时要戴上防护眼镜。
8.焊接有色金属器件时,要加强通风排毒,必要时使用过滤式防毒面具。
9.在焊钳与工件短路的状态下,电源开关不应合闸;停止工作时,焊钳应与工件分开,应将焊钳放在绝缘良好的地方,只准在非工作状态下切断电源。
手工气焊(割)工
1.一般规定
(1)严格遵守《焊工一般安全规程》和有关压力调节器、橡胶软管、氧气瓶、溶解乙炔气瓶的安全使用规则及焊(割)的安全操作规程。
(2)工作前或较长时间停工后工作时,必须检查所有设备。氧气瓶、溶解乙炔气瓶,压力调节器及橡胶软管的接头、阀门及紧固件应牢固,不准有松动、破损和漏气现象。氧气瓶及其附件,橡胶软管、工具上不能沾染油脂及油垢。
(3)检查设备、附件及管路是否漏气时,只准用肥皂水试验。试验时,周围不准有明火。严禁用火试验漏气。
(4)氧气瓶、溶解乙炔气瓶与明火间的距离应在l0m以上。如条件限制,也不准低于5m,并应采取隔离措施。
(5)禁止用易产生火花的工具去开启氧气或乙炔气阀门。
(6)设备管道冻结时,严禁用火烤或用工具敲击冻块。氧气阀、溶解乙炔气阀或管道要用40℃以下的温水溶化;回火防止器及管道可用热水或蒸汽加热解冻,或用23~30%氧化钠热水溶液解冻、保温。
(7)焊接场地应备有相应的消防器材。露天作业应防止阳光直射在氧气瓶、溶解乙炔气瓶上。
(8)工作完毕或离开工作现场,要拧上气瓶的安全帽,清理现场,把气瓶放在指定地点。
(9)压力容器及压力表、安全阀,应按规定定期送交校验和试验。经常检查压力器件及安全附件状况。
2.橡胶软管
(1)橡胶软管须经压力试验,氧气软管试验压力为20个大气压,乙炔软管试验压力为5个大气压。未经压力试验的代用品及变质、老化、脆裂、漏气的胶管及沾上油脂的软管不准使用。
(2)软管长度一般为L0~20m。不准用过短或过长的软管。接头处必须用专用卡子或退火的金属丝卡紧扎牢。
(3)氧气软管为红色,乙炔软管为黑色(绿色),与焊炬连接时不可错乱。
(4)乙炔软管使用中发生脱落、破裂、着火时,应先将焊炬或割炬的火焰熄灭,然后停止供气;氧气软管着火时,应迅速关闭氧气瓶阀门,停止供气。不准用弯折的办法来消除氧气软管着火。乙炔软管着火时可用弯折前面一段胶管的办法来将火熄灭。
(5)禁止把橡胶软管放在高温管道和电线上,或把重的或热的物件压在软管上,也不准将软管与电焊用的导线敷设在一起,使用时应防止割破。软管经过车行道时应加护套或盖板。
3.氧气瓶
(1)每个气瓶必须设两个防振橡胶圈。氧气瓶应在与其它易燃气瓶、油脂和其它易燃物品分开保存,也不准同车运输。运送时需罩上安全帽,要用专用胶轮小车,放置牢固,轻装轻卸,防止震动,严禁采用抛、滚、滑的方法及用行车或吊车运氧气瓶。禁止人工肩扛手抬搬运。
(2)氧气瓶附件有毛病或缺损,阀门螺杆滑丝时应停止使用。氧气瓶应直立着安放在固定支架上,以免跌倒发生事故。
(3)禁止使用没有减压器的氧气瓶。
(4)氧气瓶中的氧气不允许全部用完,应留有lkg/c㎡以上的剩余压力,并将阀门拧紧,写上“空瓶”标记。
(5)开启氧气阀门时,要用专用工具,动作要缓慢,不要面对减压表,但应观察压力表指针是否灵活正常。
(6)氧气瓶和乙炔瓶并用时,两个压力表(减压器)不能相对,以防万一其中一只表弹出时击坏另一只表。
(7)气、电焊混合作业的场地,要防止氧气瓶带电,如地面铁板,要垫木板或胶垫加以绝缘。
4.溶解乙炔气瓶
(1)乙炔气瓶在使用、运输和存储时,环境温度—般不得超过40℃。
(2)乙炔气瓶的漆色必须经常保持完好,不得涂改。
(3)使用乙炔气瓶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①不得靠近热源和电气设备,夏季要防止曝晒,禁止敲击、碰撞;
②吊装、搬运时应使用专用夹具和防震的运输车,严禁用电磁超重机和链绳吊装搬运。
③严禁放置在通风不良及有放射性射线的场所,且不得放在橡胶等绝缘体上;
④工作地点不固定且转动较频繁时,应装在专用小车上。同时使用乙炔气瓶和氧气瓶时,应避免放在一起。
⑤使用时要注意固定,防止倾倒,严禁卧放使用。
⑥必须装设专用减压器,回火防止器。开启时,操作者应站在阀口的侧后方,动作要轻缓。⑦能用压力不得超过1.5kgf/c㎡,输气流速不应超过1.5~2.0m3/时•瓶.
⑧严禁铜、银、汞等及其制品与乙炔接触;必须使用铜合金器具时,合金含钢量应低于70%。⑨瓶内气体严禁用尽,必须留有不低于下表规定的剩余压力:
环境温度℃L00-1515-2525-40
剩余压力kgf/c㎡0.5123
(4) 熔解乙炔气瓶应轻装轻卸,严禁抛、滑,滚、碰、车、船装运时,应妥善固定。汽车装运时,横向排放,头部应朝向一方且不得超过车厢高度或直立排放,车厢高度不得低于瓶高的三分之二。夏季运输要有遮阳设施,防止曝晒,炎热地应避免白天运输。车上禁止烟火,并应各有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器(严禁使用四氧化碳灭火器)。严禁与氧气艇、氧气瓶及易燃物品同车运输。
(5)在使用乙炔气瓶的现场,储存量不得超过5瓶。超过5瓶但不超过20瓶的,应在现场或车间内用非燃烧体或难燃烧体墙隔或单独的储存间,并有一面靠墙。超过20瓶,应设置乙炔气瓶库。
5.减压器
(1) 减压器与气瓶连结之前,应检查减压器上有无油脂。以及外螺帽衬是否正常。
(2)安装减压器时,先要把气瓶上的开关稍稍拧开一点,借气瓶的气冲击附在开关上的尘土和水份。
(3)装上以后,要用扳手把丝扣拧紧,至少要拧5扣以上,否则瓶内高压气体会把减压器吹掉。
(4)减压器装好后,开启氧气瓶和减压器的阀门时,动作要缓慢。当压力调到所需的压力后,才允许将气体送到焊枪。
(5)减压器不得任意拆卸,并要定期校验。当压力表不正常,无铅封或安全阀门不可靠时,禁止使用。
(6)各种气体的减压器不能互换使用。
(7)工作结束后,应从气瓶上取下减压器,加以妥善保管。
6.焊(割)炬操作
(1)通透焊咀应用钢丝或竹签,禁止使用铁丝。
(2)使用前应检查焊炬或割炬的射吸能力是否良好。
(3)焊(割)炬射吸检查正常后,楼上乙炔气管时,应先检查乙炔气流正常,再把乙炔气管也接在乙炔接头上。氧气管必须与氧气进气接头连接牢固。乙炔管与乙炔进气接头应避免连接太紧,以不漏气并容易插上拨下为准。
(4)根据焊、切材料的种类、厚度正确选用焊炬、割炬及焊咀、割咀。调整合适的氧气和乙炔的压力、流量。不准使用焊炬切割金属。
(5)焊炬(或割炬)点燃操作规程:
①    点火前,急速开启焊炬(或割炬)阀门,用氧吹风,以检查喷嘴的出口,但不要对准脸部试风。无风时不得使用。
②    对于射吸式焊炬(或割炬),点火时,先开乙炔气轮,点着后再开氧气手轮调节火焰。这样可以检查乙炔是否畅通,以及排除乙炔一空气混合气体。点火应送到灯芯或火柴上点燃。
③    进入容器内焊接时,点火和熄火都应在容器外进行。
④使用乙炔切割机时,应先放乙炔气,再放氧气引火。
⑤使用氧气切割机时,应先放氢气,后放氧气引火。
(6)熄灭火焰时,焊炬应先关乙炔阀,再关氧气阀。割炬应先关切割氧,再关乙炔和预热氧气阀门。
(7)工作中焊、割咀不准往铁板上按,不要过分接近熔化金属,焊咀不能过热,不能堵塞。发现有回火预兆时,应停止工作。
(8)回火时,要迅速关闭焊炬上乙炔手轮,再关氧气手轮。等回火熄灭后,将焊咀放在水中冷却,然后打开氧气手轮,吹除焊炬内的烟灰,查出回火原因并解决后,再继续使用。
(9)氧氢并用时,先放出乙炔气,再放出氧气,最后放出氧气,再点燃.熄灭时先关氧气,再关氧气,最后关乙炔气。
(10)短时间休息,必须把焊(割)炬的阀门紧闭.较长时间休息或离开工作地点时,必须熄灭焊炬,关闭气瓶球形阀,除去减压器的压力,放出管中余气,然后收拾软管和工具。
(11)工作地点要有足够清洁的水,供冷却焊咀用。
(12)氧气和乙炔皮管不能对调.也不准用氧气吹除乙炔皮管的污物。当发现乙炔或氧气管道有漏气现象时应及时停火修理。
(13)操作焊炬和割炬时,不准将橡胶软管背在背上操作禁止使用焊炬或割炬的火焰来照明。

网友:
很好的参考资料。十分感谢

网友(2011-11-01):
谢谢楼主,收藏了!马上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