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架与配件生锈怎么办

楼主(2011-09-16):
车架与配件生锈怎么办

网友:
一般来说,汽车上的金属件都进行了防锈处理,生锈的话,主要是长期不用,受雨水(环境污染,酸雨)或者是沿海区域(出口车辆,在海上运输很容易生锈),生锈的地方主要是焊缝,螺栓连接处,不同材料接触处。如果不是关键部件,清理下,用自喷漆喷下,重要又锈蚀厉害的换掉

网友A:
打磨掉锈,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刷一层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掉锈,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刷一层漆。

刷漆之前得先除锈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漆之前得先除锈吧

那是肯定的。你没看我开头说的是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肯定的。你没看我开头说的是什么吗?

哦,我错了,也是我没说明白,其实我想问的是如何除锈

网友A:
我的知识很不专业,只能大体的说一下自己所知的,除锈一般有两种方法:1、化学除锈。2、物理除锈。化学除锈就是将生锈的零部件浸泡在酸性溶液中,如硫酸之类的,详细浓度和使用方法可以百度一下子。物理除锈基本上就是以打磨为主了,如砂纸、砂轮、钢丝刷等,可配合电动工具使用。也许还有别的除锈办法是我不知道的,你也可以百度一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知识很不专业,只能大体的说一下自己所知的,除锈一般有两种方法:1、化学除锈。2、物理除锈。化学除锈 ...

谢谢啦,我们公司是生产抛丸机的,我刚来不久,只知道是用来除锈的,觉得挺神奇的,我回去百度查查的,多了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