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背压过高什么原因?

楼主(2011-09-16):
做了一套系统,流量13L/min,压力12MPa,双向液压锁,6通径的控制阀,回油过滤器RFA-40X10L。油缸软管8通径,系统回油管15通径,油缸D100/d70,伸出时背压2MPa,缩回时背压达到8MPa,压力调到1MPa时油缸也可以动作。求解缩回背压过高原因。

网友A:
D100/70液压缸一般选用10或16通径换向阀,是否跟此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00/70液压缸一般选用10或16通径换向阀,是否跟此有关系?

油研的6通径换向阀能到100L/min  10通径120L/min
个人感觉跟阀的通径没关系

网友:
活塞杆伸出的时候有负载 缩回时候呢?1mpa能动作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不是控制阀有问题,东西是新的吗

网友:
发张原理上来,大家帮你看看。工况说的再详细一点

网友:
背压高,回油不畅引起的,考虑回油的问题了,可以先把回油滤芯抽出后,检查运行情况,考虑回油管径,回油滤芯的过滤精度,回油滤芯有无堵塞,回油管有无堵塞等

楼主:
所有元件都是新的,1MPa时油缸都能来回伸缩,压力调的越高背压越大,回油滤器滤芯抽掉缩回时还有6MPa的背压。全是无负载调试。电脑加密了,原理图发不上去,不好意思。

网友B:
本系统选型有问题.换向阀应选10通径,液压锁如果是叠加式的,要考虑油缸缩回时,无杆腔的最大流量,回油过滤器也要按此选择.
液压系统设计考虑的要全面些!!!

网友:
各位都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系统选型有问题.换向阀应选10通径,液压锁如果是叠加式的,要考虑油缸缩回时,无杆腔的最大流量,回油过滤器也 ...

只有13L/min的流量,选用10通径的阀是不是有点大,液压锁是叠加式的,缩回时无杆腔的流量也只有26L/min,回油滤器滤芯抽掉背压仍过大

网友(点评):
社区中有液压系统计算的工具,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网友(点评):
6 管径DN(mm) 流量(L/min) 速度(m/s) 18.32068094 12.654 0.8 吸油管速度 8.758960799 12.654 3.5 压力管速度 13.37953362 12.654 1.5 回油管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13L/min的流量,选用10通径的阀是不是有点大,液压锁是叠加式的,缩回时无杆腔的流量也只有26L/min, ...

6
管径DN(mm)
流量(L/min)
速度(m/s)

18.32068094
12.654
0.8
吸油管速度

8.758960799
12.654
3.5
压力管速度

13.37953362
12.654
1.5
回油管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此,液压阀选要大一个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00/70液压缸一般选用10或16通径换向阀,是否跟此有关系?

油缸缩回时的速度,即最大回油流量无法确定,可像一些大侠建议的换个10通径阀再试试。(回油滤芯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