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给铰刀留多少加工余量,铰时需要用什么油吗?

楼主(2011-09-16):
φ12孔,公差0-0.03mm,  钻头给铰刀留多少加工余量,铰时需要用什么油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钢件建议留0.2-0.25,分两次铰,用普通机械油即可

网友:
0.2mm左右,铰孔时用菜油,光洁度好。不影响尺寸。

网友:
详见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留个0.2吧,用机油好点,因为你的是负差。

网友:
留0.2左右,钢件用机油或者菜油,铸铁或者铝件之类的,用煤油加菜油混合。

网友:
0.2mm以内,铰孔时用植物油光洁度好。不影响尺寸。

网友:
钢件建议留0.2-0.25,,用普通机械油
铝件建议留0.2-0.25,,用工业酒精

网友:
1、钻孔,2用钻头滑孔留0.1-0.2,3铰孔

网友:
留个0.2   铰孔用机油或菜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