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管螺纹(内、外)的精度?

楼主(2011-09-16):
如题,配合为硬配合,材质20号钢Q235都可以

网友:
用螺纹塞规和螺纹环规检验,然后定加工参数就可以

网友:
查一下管螺纹公差表,在规定的偏差范围内加工的螺纹就是合格的。

楼主:
是螺纹塞规和螺纹环规检验合格,但是看着螺纹的光洁度不是很好(螺纹上有些地方看着好像有点小坑,成型刀比较便宜的28元 /块)。
数控要调7刀,是刀具选择的不对?还是别的?对了,靠近夹盘的地方会好点
主要是我自己想把产品质量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