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泵的噪音,请教

楼主(2011-09-16):
现有一个站,18.5KW的四级电机通过梅花联轴器带着一个阜新液压的136ml/r的叶片泵,工作时额定压力5Mpa。泵在打空循环的时候噪音就特别大,能减压。用分贝仪隔着泵1m测量 约为96分贝。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两台完全一样的液压站,都是这样,吸油口流速1.1M/S,泵组是立式安装,泵在液面以下,介质是46号抗磨液压油。电机转速1480r/min

有朋友用阜新的泵吗?今天还特意测试了一下油研PV2R2-53的泵 ,减压噪音也就58分贝 , 是阜新泵本身的原因吗?

楼主:
各位大侠们都歇周末了嘛?

网友A:
噪音问题会涉及很多方面,需逐一排查。如:系统内的空气是否排尽?泵和电机是否同轴?管路是否合理?电机安装是否合理。。。如能一一排除,可以考虑泵本身的问题。建议找些相关仓库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音问题会涉及很多方面,需逐一排查。如:系统内的空气是否排尽?泵和电机是否同轴?管路是否合理?电机安 ...

请问怎么看系统内空气是否排净?同轴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在开状态下,将系统中最高的那个接头松掉一点(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松的很厉害),有油滴下来即可。如系统内有空气,刚开始时,滴出的油是有泡沫的,约半小时至一小时后,泡沫会消除的,这时候系统内的空气也就排尽了。
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个有关噪音的案例:刚开始时也是怀疑叶片泵有问题,后来现场的师傅发现,泵的进油口处有油渗出来。好么,连续不断地有空气从泵的进油口进入泵内,能没有噪音吗?后来将进油口正确安装后,噪音随即也消除了。
如果说阜新的泵有什么不好的话,我相信其表现为泵噪音大的可能性不大。要不还咋混呢?

网友:
产生噪音的原因大体为:1.有空气进入2.油液粘度过高3.联轴器的安装同轴度不好或者有松动4.转速过高5.吸油不畅,除了这几点之外就可能是泵本身问题(例如:泵个别叶片过紧,叶片倒角太小,轴的密封圈过紧,配油盘的三角形节流槽太短等)

网友:
是不是有磨损惑进了空气

网友:
楼上大侠说得很好,我再补充一点: 如果泵在液面以下,安装时有没有检查联轴器是否顶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