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 W 板金折弯边角问题

楼主(2011-09-16):
  在SW编辑板金的过程中,折弯时出现的边角该怎么闭合呢?
是用边角命令还是斜接法兰命令呢?   这两个命令我都试着去操作但是结果还是没有完成 。

请前辈们指点!!!
  谢谢!

网友A:
有专门的“拐角”命令的。里面有选择的。

网友B:
图示的第一个地方,是止裂槽在折弯中需要的,不需闭合;图示第二个地方,在钣金菜单中使用闭合角命令处理。

网友C:
这是我用闭合角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拐角”命令的。里面有选择的。

是在这个板金工具里吗?  我怎么找不到这个工具

网友(点评):
就在边角选项下拉菜单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示的第一个地方,是止裂槽在折弯中需要的,不需闭合;图示第二个地方,在钣金菜单中使用闭合角命令处理。

     闭合角和斜接法兰的区别在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用闭合角做的。

   闭合角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吗?   做不到很平滑那种?
  比如如图

单个角的斜接法兰这样的效果 ,垂直的那个边不知道 要怎么处理了。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用基体法兰或者薄片做,可以调节的。

网友(点评):
编辑法兰轮廓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闭合角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吗?   做不到很平滑那种?
  比如如图

边角空隙留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角空隙留大点

不知道这样的效果是否正确

网友D:
边角命令里有个闭合角,点击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边角命令里有个闭合角,点击就能用

  我用边角中的闭合角处理了一下,怎么效果还是一样呀。

楼主(2011-12-03):
引用 网友D:
边角命令里有个闭合角,点击就能用

谢谢!   解决了, 又遇到另一个问题.  , 曲线阵列是怎么个做法呀? 能否赐教?

网友(2012-08-15):
两个板金件怎么做边角闭合?

网友:
闭合角命令

网友:
也就只能做到这种情况吗,是不是用焊缝补齐了

网友(2013-12-05):
根据楼主的图片画了一下 个人觉得更改一下绘图顺序就不用闭合角了 而且楼主的第二张图实际加工的成本会比较高 发个图 2011的 高手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