罩退的炉胆烧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1-09-16):
罩退的炉胆烧坏了,怎么办?用什么焊条,什么材质的板补

网友:
这个你应该找厂家,炉子都生产出来了,维修肯定没问题。
另外给不懂的人补充点知识:
首先,罩退、连退都是冷轧退火的工艺,但是由于工艺不一样,得到成品性能也不一样,SPCC是冷轧牌号,一般供应商卖货都有中文注明是连退还是罩退的,钢厂也有材质单的。
罩退,热轧卷在冷轧后,将半成品卷卷心向下,一个个垒起来,大概是二层或者三层,放入到一个罩退退火炉,就是做的想个大罩子一样的退火室,控制温度,充分退火;

连退,就是将冷轧卷,一个个卷打开,并且首尾相连(焊接一起)通过一个很大的退火炉,蛇形的,在里面绕来绕去,最后绕出来,完成退火;

优劣处:
罩退,优点,退火均匀,钢材冲压性能好,缺点,成本高,吨钢价格高50-100元,表面不是很光亮,常有残碳,所以这种钢材最终使用于冲压,汽车等行业,不适用于家电行业,特别是作家电外壳,容易影响后续喷涂;

连退,优点,生产速度快,效率高,表面好,清洁光亮,缺点,成本低,力学性能差些,所以这种钢材最终使用于家电行业,不适用于冲压,汽车等行业,冲压成型性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