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O型圈槽的问题

楼主(2011-09-16):
我想问下,o型圈槽的尺寸完全按照机械设计手册的做出来,为什么老师傅说不行,还特意要求 槽只要做的和密封圈一样大就好了。(槽是静态密封的,而且深度也要求减少)
费解中,难道手册错了那么多?两个做出来的数据差的实在有点多。

网友A:
参照密封件供应商样本做,密封件供应商推荐的都是保守的参数,照着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密封件供应商样本做,密封件供应商推荐的都是保守的参数,照着做没问题。

关键没有啊, 一直问采购要 到现在都没拿回来。还有,为上面做的和o型圈一样大的槽,主要深度浅一些就够了,一直不明白,求开导,求教育。

网友(点评):
不会吧,打个电话,供应商就会快递样本过来 原则:O型圈径向有压缩量,轴向有可延展

网友(点评):
轴向有可延展轴向空间

网友(点评):
径向压缩量大小根据压力大小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密封件供应商样本做,密封件供应商推荐的都是保守的参数,照着做没问题。

应该是受外部压力的轴向沟槽,主要是用于真空系统的法兰密封连接。要是按标准出来的话深度应该比我们做的深,槽宽度宽很多,有很多的余量。
我想问下,槽的宽度做的和密封圈一样大,或略小,会导致什么坏的影响么?是否有缺陷?
老师傅一直要这样,很纠结。

网友B:
按照标准做应该没问题的,而且槽跟密封圈尺寸不应该有一样大,会有压缩量才能起到密封作用。不知具体是什么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标准做应该没问题的,而且槽跟密封圈尺寸不应该有一样大,会有压缩量才能起到密封作用。不知具体是什么 ...

一个真空系统的控制阀上面的法兰。
还有加热油箱连接加热器的法兰

楼主:
   这个用内径67*3.55密封圈

楼主:
这个用内径20*3.55和内径20*2.65的密封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用内径67*3.55密封圈

这应该是轴向密封,要按标准来说,如果o型圈是这个规格 ,那么沟槽内径应该是64.1.要是按照这个沟槽来选O圈,我感觉应该选择68.8*2.65,你再看看标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轴向密封,要按标准来说,如果o型圈是这个规格 ,那么沟槽内径应该是64.1.要是按照这个沟槽来选O ...

轴向受外力沟槽,o型圈内径67粗3.55.。。。
手册查出来,沟槽内径是67.3    宽度4.8   深度2.75  不知道可对?
就是这样做出来老师傅说不行啊,纠结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轴向密封,要按标准来说,如果o型圈是这个规格 ,那么沟槽内径应该是64.1.要是按照这个沟槽来选O ...

你看我现在做的,沟槽做的基本和密封圈一样大,深度2.7

网友:
槽要稍微比O型圈宽,比O型圈浅,要不然O型圈很容易被剂坏

网友:
哦,要是受外力,沟槽内径是67,宽度是5,高度2.75,标准沟槽外径就应该是77,O圈规格是67*3.55,应该是没错的。我是从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中查的。

楼主:
我用的是现代机械设计手册。化学工业出版社的。  第三卷的。
貌似机械手册还有出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内径67*3.55密封圈

这个是端面密封,这应该是非标准用法,可能是你们老师的多年设计习惯吧,现在设计的槽宽3.6也可以,但是温度高了就不行,密封圈没有膨胀空间,手册上的槽宽4.8也可以,就是占空间,个人觉得3.6太窄,4.8太宽,4.0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谢谢啦,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导

网友C:
O圈尺寸槽尺寸应该根据你O圈密封的类型,是静密封还是动密封,静密封的话槽尺寸按照O圈压缩量13-15%,动密封的话8-10%,算出来压缩量后,再根据压缩后的O圈线径来加工O圈槽。老师傅做成和O圈线径一样,我认为目的应该是让O圈轴向和径向都有压缩,这样的话,密封效果能比单纯一面压缩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O圈尺寸槽尺寸应该根据你O圈密封的类型,是静密封还是动密封,静密封的话槽尺寸按照O圈压缩量13-15%,动密封 ...

这样密封效果是好像不错,不过假如是安装在导热油连接部分的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我按标准做过,使用起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按标准做过,使用起来没啥问题。

下次机加的时候那我都改成标准的

网友(2012-05-13):
槽深不错,宽4.5足够了。

网友:
如果是静密封,沟槽开的尺寸深度比所选O型圈直径小0.5左右就可以了,宽度就大0.5个就行了啊,我们做泵验板就这样做的,4500lb也这样做的

网友E:
跟产品质量也有关系,我用个10分钟不到开始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产品质量也有关系,我用个10分钟不到开始漏

这个也太厉害点了吧, 难道是尺寸结构有问题?怎么的也得检坚持个几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太厉害点了吧, 难道是尺寸结构有问题?怎么的也得检坚持个几天吧。

是采购吃的太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没有啊, 一直问采购要 到现在都没拿回来。还有,为上面做的和o型圈一样大的槽,主要深度浅一些就够 ...

我觉得老师傅的说法有点问题,你查手册是对的,如果能要到密封圈厂家的样本你可以照着做,你可以想一下,O型圈的密封是靠压缩变形来密封的,假如密封圈的截面直径与槽宽一致,深度也跟截面直径一致,两个金属件装配以后跟不装密封是一样的,对不对,假如槽深比O型圈截面直径小密封圈被压缩可以密封,但会把密封圈挤坏,所以槽宽要大于O型圈截面直径,槽深要小于O型圈截面直径,就这样压下去O型圈又能变形保证密封,在槽宽方向有足够的空间释放变形不至于被挤坏。你说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向受外力沟槽,o型圈内径67粗3.55.。。。
手册查出来,沟槽内径是67.3    宽度4.8   深度2.75  不知道 ...

没问题,不用管他,你可以装一台打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