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给量与转速、材料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1-09-16):
本人买了几台数控仪表做做精加工,但本人一向尊崇科学,所以想问问各位大侠,有什么高见:
进给量与转速、材料的关系存在什么关系?

车平面和车外圆分别是什么关系?

谢谢!

网友:
进给量与转速、材料的关系存在什么关系?

进给量与转速关系不大  材料硬的时候 自然进给量提不起来

车平面和车外圆分别是什么关系,

车外圆线速度是恒定的  端面车削 线速度要恒定就要主轴转速自动匹配

网友:
建议楼主查一下切削手册

楼主:
切削手册手册哪里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