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印印刷出现前深后淡的原因与排除

楼主(2011-09-16):
文前寄语:
     首先,感谢“老鹰”提供给我们这个平台 ,供我们交流。
      其次,给大家发送一些实战性的文字,对分析和解决胶印印刷机械故障有些帮助,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会实时提供给大家这些经验分享;适时提供日本印刷机械设计技术,以提高我们这个板块的人气。

      在胶印印刷的过程中,有时在同一印张上会产生前后墨色深浅不一致的现象,也就是说印张在咬口和拖梢两个位置的印迹墨色前面深,后面浅,绝大部分为墨色前深后淡,极少数的情况为前淡后深,尤其是印制满版实地的产品时,同一印张上前后墨色出现不一致,则会影响印刷产品的质量,现将这一故障的原因和处理方法分别分析如下:

1. 着墨辊表面光滑老化的原因引起的印迹前深后淡

胶印机的着墨辊一般情况下有四支,着墨辊表面光滑老化之后,则会影响油墨的吸附性能和传递能力。着墨辊的表面不能吸附足够的墨量,它在印版图文上第一转次传墨时,由于储墨量少,图像的暗调部分或实地,已将它表面上的转印油墨吸去大部分,同时也在窜墨辊上又不可能立即得到足够的墨量来补充,所以在第二转传墨时,图像暗调部分或实地所得到的油墨,已比其在第一转时着墨少得多,虽然有四根着墨辊传墨,仍会出现墨色前深后淡的现象。

解决办法:将胶印机的着墨辊都拆下来,在墨辊直径允许的前提下,可进行研磨,使其表面粗糙一些,以增加油墨的吸附和传递性能。直径太小的着墨辊,只有更换新的墨辊,在平常工作结束时,将四根着墨辊擦洗干净,以防止墨辊光滑和老化。

2. 着墨辊的直径太小

胶印机着墨辊的直径太小,有一些是属于设计问题,这种印刷机在印刷满版实地时,很容易产生前深后淡的现象,这是胶印机设计方面存在的缺陷,胶印操作工是无法改变的,有些墨辊直径小的情况是墨辊在研磨的过程中磨得太小了,勉强凑合能使用,因此它同窜墨辊之间的压力太小,从而影响到油墨的传递,在印刷墨量较少的产品时没有问题,然而,在印刷墨量较大的产品时,墨色深淡不一致的弊端就会显露出来了。
解决的办法:调换直径大小合适的墨辊。

3. 墨辊老化影响传墨的效果

胶印墨辊的表面是丁腈橡胶组成的,天长日久橡胶的老化有两种形式:其一,橡胶的光老化,则会影响墨辊传墨性能降低;其二,橡胶的热老化,影响橡胶的表面变软、发粘,甚至出现裂纹。要求印刷墨辊能够最大限度吸附并传递油墨,同时最小限度吸附水分,还要有良好的耐油性和一定的耐酸性,由于印刷过程中经常要与水分、油墨、纸张等持续地接触,可能会与橡胶的墨辊表面相吸附,形成膜层状态,从而使它的亲油性减弱,亲水性增强。
解决办法:墨辊的老化是始终存在着的现象,墨辊应当储放在没有日光直晒干燥清洁的地方,避免过度潮湿或过热的环境,墨辊应该在轴颈端平直架好,并且墨辊与墨辊之间表面不要相互接触或与其他表面接触变形和粘连。

4. 墨辊的数量太少

在胶印中有时操作者为了方便,人为拿掉部分墨辊。例如取走第一根着墨辊和上面的小墨辊,会使墨辊的储墨量不足致使输墨周期变短和加快等不正常现象的发生。
解决办法:胶印机械上面的墨辊要求全部放上去,以保证传墨系统的储墨量。这样做对于解决墨色前深后淡问题会有一定的效果。

5. 橡胶墨辊与窜墨辊之间压力太轻

橡胶墨辊起到一个传递油墨作用,橡胶墨辊与窜墨辊之间压力太轻就会影响墨量的正常传输,有时整套墨辊的上半部分,墨辊堆足了墨量,而下半部分墨辊上的墨量仍然太少,这是匀墨辊与窜墨辊压力太轻的缘故。尤其是四根着墨辊同窜墨辊的压力太轻的时候,容易产生墨色前深后淡的故障。
解决办法:低速的胶印机匀墨辊,可采取调节偏心来调整墨辊间的压力,高速机匀墨辊无偏心调节,可更换成较粗一点的橡胶辊。四根着墨辊同窜墨辊的压力,依靠相互间的接触宽度,从前至后可依次调整。

6. 滚筒对印迹前深后淡的影响
由于印版、橡皮、压印三滚筒达不到静平衡,在印刷的过程中,圆周上的重心偏离段往往墨色深,另外滚筒印刷面半径不一致,这可能产生墨色前深后淡,也有可能产生墨色前淡后深。

解决办法:以上是属于胶印机械设计制造中的弊端,印刷操作工在正常开印的过程中难以解决,只有待大修理时,将达不到静平衡的滚筒重新加工处理予以补救。操作者有时在墨色较淡的地方增加压力,但这些都是临时措施,而且效果不大。

7. 橡皮布的亲油性差

印刷橡皮布要求最大限度地吸附并传递油墨,同时最小限度地吸附水分,还要有良好的耐油性和耐酸性。由于印刷的过程中经常要与水分、油墨、纸张等持续地接触,可能会与橡皮布表面相吸附,形成膜层状态,改变了它们的润湿性质,即亲油传墨性能减弱,亲水性增强。这样也容易出现前深后淡的弊端。同时,橡皮布光、热老化,都会使橡皮布表面变软、发粘,甚至出现裂纹,使传墨性能降低,容易出现印迹墨色的深淡不一致。

8. 油墨调配不合适,粘性大,流动性小,引起的印迹前深后淡

解决办法:为了使油墨具有良好的印刷适性,调墨时往往要根据印件的要求,适量地加入一些辅助的材料。油墨粘性大,要加入调墨油,印刷企业常用0—6号及05—01树脂调墨油来改善油墨的粘度及流动性。0号调墨油具有很大的粘度,当油墨连结料没有足够的粘合力出现花版或印版上经常有浮墨、油腻等弊端时,可适量加入0号调墨油来改善性能。
6号调墨油是干性植物油经加温炼制而得到的呈微黄色的,有一定的粘性油质流体。6号调墨油有两种作用:①在油墨中起稀释作用,也起到降低油墨粘度作用;②降低了油墨的浓度,增加了油墨的流动性、展刷性,增强了油墨的印刷适性。

  • · 印刷|主题: 2, 订阅: 0

网友:
来支持一下,再不来这个板块就沉了!

网友:
好贴,虽然现在不做这行业了,还是挺怀念的

网友(2012-02-28):
我们的小森对开S40机器就有这个问题,买回来的时候就有,郁闷的很啊!比对你给出的几条,估计属于滚筒的原因,悲剧!

网友A(2022-05-16):
版主印刷机还在做作么?权限不够,无法私信。。。可以的话希望认识下,,,我有老鹰微信。。

楼主(2023-09-15):
引用 网友A:
版主印刷机还在做作么?权限不够,无法私信。。。可以的话希望认识下,,,我有老鹰微信。。

我电话18901150500,微信同号,可联系。我还在做印刷机,而且做大型印刷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