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簧分离的求解

楼主(2011-09-16):
分离的弹簧是塔型压缩弹簧,并且尾部带一个90°的折弯。自己做了个模拟拨打震动分离的实验,感觉不太妥当。
各位高人有什么成熟的放案?

楼主:
分离这样乱七八糟的弹簧.

楼主:
单个弹簧的样子,难点是头部的钩和尾部的圈

楼主:
懂的帮忙说说,这个方案想了很久,感觉不是很放心

网友A:
直弹簧,有支撑圈的我倒能做,振动盘送料进离心筒,打散的弹簧从出料口飞出。你这个尾部开放的,还带勾,很容易缠绕,就算能从离心筒分离出来,到了流道又没法整了,形状不规则,肯定东歪西倒,后面挂住前面,无法分料,所以我认为八成的概率是做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弹簧,有支撑圈的我倒能做,振动盘送料进离心筒,打散的弹簧从出料口飞出。你这个尾部开放的,还带勾,很 ...

就是有点困难才要做的,其实要求也不高,只要能单个蹦出来就行。做了个模拟实验也不成功。问题有,不能完全分开,容易卡出料口,每次投放量不多。

网友(2011-10-26):
这种东西很麻烦的,缠绕的很不好处理,建议用气吹试试看

网友B:
弹簧分离最好是用气吹,这是工业上的成熟应用方案。

楼主欢迎交流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分离最好是用气吹,这是工业上的成熟应用方案。

楼主欢迎交流讨论!

气吹能否说的具体点,是依靠什么原理把缠绕在一起的弹簧分离开,气压多少,分离效果怎样?
另外最近做了不少实验   用振动盘仅能把单个弹簧选出留下是缠绕在起的
                                      把弹簧放入桶内拨打,弹簧出料不连续,每次投入弹簧数量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气吹能否说的具体点,是依靠什么原理把缠绕在一起的弹簧分离开,气压多少,分离效果怎样?
另外最近做了 ...

连续出料的速度取决于投料的数量,吹气力度和角度,这是一个概率问题。

我是看过类似装置的图,有点印象,楼主可以给我发信息,我帮你找找图。

网友(2011-12-11):
这个难度有点大,很容易卡料的。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OK了,就是出来的有百分之一 二的样子没有解开

网友(点评):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吗?

网友: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吗?以及还有什么呀改进的

网友(2013-03-09):
长见识啦!一直是手动分开的,用量少…楼主是大量使用,还是生产弹簧的?

网友(2014-03-20):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OK了,就是出来的有百分之一 二的样子没有解开

lz不知道可以详谈下怎么解决的么?目前正在研究类似的问题,可以分享下经验么?谢谢,可以的话加qq详谈,qq:3646660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续出料的速度取决于投料的数量,吹气力度和角度,这是一个概率问题。

我是看过类似装置的图,有点印 ...

您好,如果您有气吹方面的资料,能方便发给我一份么? 邮箱 364666060@qq.com,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我记得一本自动化书上有详细的图示,日本原著,论坛里面有,可以搜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续出料的速度取决于投料的数量,吹气力度和角度,这是一个概率问题。

我是看过类似装置的图,有点印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是方便的话能给我几个搜索的关键字么?我在论坛搜索了下但是没有找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