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轴的车削工艺,请教

楼主(2011-09-17):
这两天在干一工件 普车     40洛调质  390长 直径16  两头车牙一边m14 一边M10     外圆留磨。

我的方法是:
 1:一夹一顶粗车外圆 留精车1MM
2:粗车后打另一边中心 车两头台阶留精车0.5-1MM
3:顶两头精车外圆 车台阶车牙

这样肯定不会出问题不过速度太慢了      车的时候也没想象中那么顺利 刚开始的时候是打第一个中心和车台阶一起做的,粗车时候发觉变形很厉害。

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

车这个外圆时候有什么窍门呢? 我已经尽量将刀磨得锋利 ,转速560, 走刀量才0.17, 越车越怕, 而且调质后感觉比没调质更容易磨损刀具 。

网友A:
1.既然外圆留磨量,外圆留1MM精车是什么意思?
2.知道调质后相对容易磨损刀具,仍打560呼啦啦地转,声音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爽呢?
3.本人纯属菜鸟,路过学习,顺手牵些羊好换钱

网友:
路过,我也学习下,顺便也牵个羊

网友:
打酱油路过,看有地学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既然外圆留磨量,外圆留1MM精车是什么意思?
2.知道调质后相对容易磨损刀具,仍打560呼啦啦地转,声音听 ...

1:老板要求顶两头车  粗车是我自己加上去得 (也许保证螺纹和轴同心吧)
2:我也觉慢只是快就跳变型

网友:
车长轴不用中心架的吗,感觉还是支撑一下变形小,我看别人加工的时候都用的

网友B:
你这样干老板会亏死。 螺纹同心要求不是非常非常高的话,其实车工也就只需要车两头丝胚,仪表车床就搞定,还打什么中心孔搞什么精车,浪费资源和时间  看到这样的工艺气人啊,不懂来问我……

网友(点评):
不打中心孔人家怎么上磨床啊?

网友:
你这样干老板会亏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干老板会亏死。 螺纹同心要求不是非常非常高的话,其实车工也就只需要车两头丝胚,仪表车床就搞定,还 ...

你能说的具体点吗?上仪表床不用中心孔?说一下工艺路线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干老板会亏死。 螺纹同心要求不是非常非常高的话,其实车工也就只需要车两头丝胚,仪表车床就搞定,还 ...

一边是 来连接活塞的 具体怎么用不知道
请教一下工艺

网友:
不用跟刀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干老板会亏死。 螺纹同心要求不是非常非常高的话,其实车工也就只需要车两头丝胚,仪表车床就搞定,还 ...

如果不是无心磨后续加工外圆,中心孔还是有必要打的

网友:
可以一次性,加工完成  用纵切  有需要联系qq1565921084

网友:
路过学习
顺手牵些羊

网友:
过了这么些天还有人关注这个帖子 那我来说说自认为比较好的的加工方法吧
拉丝   冲断   校直     无心磨床   仪表车床  滚丝
舍得材料的和磨床时间可以省略校直,390长完全可以上仪表车床车两头丝胚带平头倒角,  这里要用到高精度夹头, 跳动能控制在3丝内 ,什么牌子的夹头我就不说了有广告嫌疑,  然后滚丝 。 楼主说到材料要调质,这里要考虑到变形问题  具体放在哪一步工序去调质,根据变形自己确定,个人认为在校直前热处理最合理。

网友:
20毛坯,调质 热校直,齐头 钻一头中心孔,上跟刀架 车到16,6 研跟刀架 75度刀 转500 走刀量0,3 一刀车成;到头钻中心孔 车俩头螺纹;校直  磨16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