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动刀架常常转不停,下午更严重!

楼主(2011-09-17):
我的电动刀架在工作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情况,1号刀完成后转到2号刀的时候多转了5,----6下后再开始工作的,早上好一点,到了下午这样的情况特别的严重,有时候是2号刀转到3号刀也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请问有什么办法哦。发讯盘是新的也是这样。

谢谢!

网友:
看哪里接触不好,还是发迅盘没有装好。

网友(点评):
发信盘坏了。一个信号坏,都会导致一直转。

楼主:
怎么检查接触不好,发询盘要怎么装最好。

网友:
有时候报警“刀架开关不正常”,就是发询盘不好,  我用的沈一的数控车   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主要还是发信盘下面的铜片磨损导致接触不良,拆下来拿砂纸磨看看,要是还弄不好就把铜片拆下来,去买个铜片来换

楼主:
我用的是LD4---0625的刀架,发询盘下面没有铜片的。

网友:
哎~~现在为了偷工减料用铜片代替霍尔传感器~~

网友:
查看一下与刀塔相关的输入输出点~~

楼主:
有哪位高手请教教我。O(∩_∩)O谢谢

网友:
你到诊断参数里看输入输出状态,换刀时注意查看变化,如果你的刀架高电平有效,那么1号刀到位时,1号刀的诊断数据为1,否则为0,换刀时你注意看刀位变化就可以了,肯定能找到问题

楼主:
手动换刀是好的。在自动运行的时候有时就多转了,我看了诊断输出了是有变化的。

网友:
应该是霍尔元件的位置不对,重新校对,即可

网友:
说的都是不准确  刀架 也要润滑的  还有  压片是要等高的  你自己 看看

网友:
能动说明机械方面没事,那就在电气上面查

网友:
刚买机床的时候出现了这种状况了没?估计是刀架的问题,上次我遇见了是刀架信号有时发不出来,导致换刀完不成,多转圈有时候是会打到尾座的,很危险也影响机床的精度。

楼主:
以前没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发讯盘接触不良,,你可以自己把刀架上的盖打开,然后调一下发讯盘就好了....

网友:
擦拭下里面的铜片试试

网友(2011-11-04):
检查下 磁铁与霍尔元件的距离

网友:
我的车床也出现过类似问题,请师傅来修的

网友:
我的刀台有时刚开机时手动换刀,按一次他转两个面。再按就正常了。可自动是从未出错。但是换刀时生音大点····

网友:
应该是里面的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
有可能是线路问提啊,在就是看看参数

网友:
刀架重新归零看看

网友:
有没有真的搞维修的 ???  手动能换 说明在不工作的情况下换刀所有的的动作都正常  在自动的情况下出的毛病   个人愚见...

网友:
1.发讯盘电源故障
2.发讯盘某刀位信号线接触不良
3.某霍尔元件断路或短路
4.磁钢磁极装反
5.磁与霍尔元件未对准

网友(2012-01-03):
明显是发信盘坏了啊。

网友:
大概是发信盘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