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6 长148的T形牙怎么编程?

楼主(2011-09-17):
云南广数TBD数控车床 车孔牙, 36*6 长148的T形牙怎么编程~ 求老师傅帮我搞定下啊~~谢谢咯~~~

网友:
看你的照片应该是GSK980TDB吧   有TBD吗?

网友:
通用宏程序加工大螺距梯牙,蜗杆,锯齿牙等异形螺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819

网友A:
参考程序: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973

你只需要修改下 长度 没刀加工多少 就是这2个参数

原始程序#106=-90 你这里修改为-148 就是#106=-148

#106  螺纹导程
#102  被吃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程序: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973

你只需要修改下 长度 没刀加工多少 ...

你这是TDB的吗?? 你用的是宏程序吧~~可以不用宏程序  车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是TDB的吗?? 你用的是宏程序吧~~可以不用宏程序  车啊

可以发个仿真 软件我啊~帮帮忙下 58634664@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是TDB的吗?? 你用的是宏程序吧~~可以不用宏程序  车啊

对GSKTDb  你这床子我以前做过。云南机床厂的。

网友:
方牙和三角螺蚊一样,只是刀的形状不一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GSKTDb  你这床子我以前做过。云南机床厂的。

ba帮我搞下  啊~谢谢啦  不用宏程序 的编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ba帮我搞下  啊~谢谢啦  不用宏程序 的编法

那就用G76加工,最后用G92光2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G76加工,最后用G92光2刀。

G32可以吗 我们学的只用过G32车三角螺纹。 T形都没教过。 大哥可以帮我 编个看看啊~~ 36*6     长 150  ;内牙

网友(2012-02-14):
用32左右分刀车。用子程序,变换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程序: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973

你只需要修改下 长度 没刀加工多少 ...

学习了,,,还没见过宏程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32可以吗 我们学的只用过G32车三角螺纹。 T形都没教过。 大哥可以帮我 编个看看啊~~ 36*6     长 150  ; ...

g32我用过,,,只是没坐过这么大螺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