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sldprt文件转为prt格式?

楼主(2011-09-17):
怎样把sldprt文件转为prt格式啊。还有prt转为dwg?

网友:
直接转成IGS,其它软件能打开的。这是记录软件的面,实体,点。无任何参数的数据。

网友:
09版及以后的SW都可以将sldprt文件直接另存为prt格式的啊,之前的版本没用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直接另存为prt格式也不一定能在PROE中很好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