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过程中压铆螺柱的表面有松动,请教

楼主(2011-09-17):
哪位同仁遇到过  压铆螺柱铆接后零件在装配过程中压铆螺柱的表面有松动的现象?   螺柱是铆牢了的,  见图:

网友:
被楼主整晕了,到底是有松动还是没有松动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铆牢了不会松动的,要么是确实没铆牢,要么是装配过程中预紧力太大导致松动
可以电焊一下,位置不是很重要的话可以搞点“哥俩好”

网友A:
铆柱松动有几个原因,1  是铆柱质量有问题.  2是压铆的时候没压紧.3是运输过程中碰撞引起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铆柱松动有几个原因,1  是铆柱质量有问题.  2是压铆的时候没压紧.3是运输过程中碰撞引起松动
             ...

谢谢啦,不过这些都不是原因呢.我们还在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