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滚齿刀用到什么地步才能报废?

楼主(2011-09-17):
一般滚齿刀用到什么地步才能报废?磨损严重的滚齿刀对加工出齿轮的精度有影响吗?
, {" S- v. T) i希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即使再外行,也知道有磨损必然会影响精度,只是多大影响的问题,磨损严重的话对精度有没有影响啊老兄

网友(点评):
不是磨损,应该是修磨比较严重的滚齿刀

网友:
滚刀每次磨损到一定地步要去修磨,磨损到什么地步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讲清楚的,当然说刀具修磨到什么程度就报废了,一般刀具在生产出来的时候边齿都会有一个齿上有一个小缺口,磨刀磨刀那个缺口基本上就不能用了,否则刀具在切削时容易崩刃打刀

网友:
一般不同模数的刀具,修磨到什么程度也不一样,因为不同模数齿轮的切削力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