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是球铁件,想采购一批数控车床

楼主(2011-09-17):
产品是球铁件。。想采购一批数控车床,考虑沈阳和云南机床。。但听说沈阳的数控车床在实际应运中曾出现粉尘过大烧掉电机的情况。。请用过的同学指教,沈阳机床做生铁或者球铁是否可行?

网友:
任何机器粉尘过大都会出毛病的。  a- _) x2 F0 Z
感觉做生铁用大连的6140好过沈阳的

网友(点评):
任何机器粉尘过大都会出毛病的。可考虑去尘设备。数控车不能用线轨的,宝鸡产数控车比较好用

网友:
我厂用的是沈机的数控,也是球铁,反正用个三四年就要大修,不知什么原因,尺寸老出错

网友:
可以联系我,我现在正在准备搞数控车床组装销售了,我的电话是15160051401,我申请的商标是沃特数控

网友:
不如用浙江产的4万多5万多的样子,用个几年卖了再买新的,大厂产的做这个其实也没用吧,为什么不能用线轨的啊斜导的全盖起来不是好点儿吗?不行搞个风机抽吧

网友:
用数控车做铸铁件,什么床子也不顶啊!

网友:
用数控做铸件可能以加个除尘设备最好能买个全封闭的

网友:
你如果是直径小于200,可以买小型的经济型车床,完全可达致到要求,浙江金火机床性价比不错,全封闭,高数3500转/分,可以试试,价格只是云机一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