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分粗、精两把车刀,但路线对不起来

楼主(2011-09-17):
螺纹分粗、精两把车刀,但路线对不起来(的对刀问题)

在数控车床上面加工一批螺距为8,直径为100的梯型螺纹,为了保证表面质量,我们工艺安排分粗精车。粗车一把刀,精车一把刀!
请问对好粗车刀以后,如何对精车刀?如何使精车刀也能走粗车刀的那条螺旋线路?我们每次调机时都要一点一点的试车,请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你说的跟普通车床修螺纹差不多,数控的话难度更大。容易乱牙,或者将螺纹削瘦。期待高手

网友:
站内找下,记得有,好象是Z向从加工零点向外偏移两个螺距。

网友:
很简单的.............

网友:
我不是在本论坛发了一个这样的宏程序吗?楼主应该去找找!!

楼主:
比较伤脑筋,楼上的能不能讲清楚点?

网友:
怎么对、刀//////我是过了。。。。。。。精车到不好对。。。。。难度相当大。。。。。。。

网友:
不知道  精车余量大点 只要精车能车到就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伤脑筋,楼上的能不能讲清楚点?

我已经在本论坛数控技术板块发了一个分多把刀粗,精加工大螺距螺纹计算对刀误差的宏程序,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啊!!

网友A:
可以先粗车刀加工后 ,粗车刀移到出来的牙型里(成型刀对准位置),看Z向数值,比如是10.5,那么用精车刀移至同一牙型位置(对准位置)对Z向, 10.5测量就好了。    微弱的差别可以通过刀补或起点调节。

网友:
精车刀对刀我想应该是:在粗车刀对好后,在X方向进去一个整数,再向工件端面车去一部分,记住Z向位置。再换精车刀,X同样位置。Z向刚好碰到粗车刀车的那个面。那么精车刀Z向刀补就是前面粗车刀Z向记住的那个数。

网友:
大螺距工艺这样安排很正常的,粗车余量稍大一点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加工精度不是超级严格的要求,很简单的。
让粗车刀比精车刀小一号,
比如说,精车刀顶宽为4,粗车刀就磨成3.7(以下将根据此举例)
对刀的时候 用粗车刀试切,精车刀碰刀法对刀。在碰到粗车刀车削面后,仍向Z轴负方向摇进10道(0.1MM~0.15MM)

编程时,两把刀采用同一起刀点。

刚对好的刀第一次车削要检验。如发现有双眼皮(二层台阶)现象,只需要偏移任意一把刀的0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精度不是超级严格的要求,很简单的。
让粗车刀比精车刀小一号,
比如说,精车刀顶宽为4,粗车刀就磨成 ...

谢谢半瓶醋师傅,我们目前就是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偶尔会有个把废品出现,就是你所说的双眼皮!

网友:
请问下 两把到是不是一样的呢!?
还有装刀的位置 、刀具定位的地方是不是一样 ? 还有转速?

网友:
两把刀对一个点    改刀偏...就行

网友:
转速必须一样, 比如说粗车刀在第3牙的位置 是 16 毫米,那么成型刀也在 和粗车的位置 对 16 毫米 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啦!问题解决了!

网友:
两刀在同一个位置对刀,设置成同样坐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1-11-29):
引用 楼主:
谢谢半瓶醋师傅,我们目前就是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偶尔会有个把废品出现,就是你所说的双眼皮!

生产中有工件出现双眼皮的,要看看精车刀的刀尖是否磨损了。

这种活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也不算废,换把车刀再走一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粗车刀加工后 ,粗车刀移到出来的牙型里(成型刀对准位置),看Z向数值,比如是10.5,那么用精车刀移 ...

希望大侠的方法有效   明天就车个螺纹试试

网友:
期待高手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主要是对Z方向的坐标

网友:
半瓶醋师傅的这个方法好用。

网友(2012-02-18):
我也做过这梯形螺纹。不过我的螺距是2.5的。。也分粗。精车。就第2把刀不会对。。请问楼主做起来了吗

网友:
假如对完粗刀Z轴移一段距离(机床上显示整数最好)出来用千分表刀尖压表对零,到对完精刀退回刚才粗刀压表位置再压表对零,看机床上坐标显示跟粗到差多少用刀补补上或者用坐标偏移!这样就准确多了

网友:
我做过的不是梯形螺纹,是等直径螺纹,对刀和普通的车削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3-04-02):
就是粗精车两把刀,从同一个起刀位置, 同一个位置对刀 ,车,应该不会乱牙吧,

网友C:
精粗两把刀很好对呀,单位有条件的请用投影仪,没有条件的请用百分表,这两种方法对出来z值误差不会超一丝。比那什么用眼看呀,靠经验偏Z项呀等等那些好N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粗两把刀很好对呀,单位有条件的请用投影仪,没有条件的请用百分表,这两种方法对出来z值误差不会超一丝。比 ...

大师就是不一样。

网友(点评):
这里面大师多,但我算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粗两把刀很好对呀,单位有条件的请用投影仪,没有条件的请用百分表,这两种方法对出来z值误差不会超一丝。比 ...

好办法,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粗两把刀很好对呀,单位有条件的请用投影仪,没有条件的请用百分表,这两种方法对出来z值误差不会超一丝。比 ...

请教高手:用百分表怎样对好两把刀,它的具体步骤是什么?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