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润滑系统供油工作,Z.Y两轴坐标变动什么原因

楼主(2011-09-17):
我单位有两台立式加工中心,已经用了6年了,近段时间加工活尺寸很不稳定,经检查发现一个很怪的问题,就是润滑系统一旦工作,机床的Z.Y轴坐标就会发生变化,没有规律,最大能动1MM多,两台同时出现这个问题,哪位高人能知道是什么原因。感谢!!

网友:
没有遇见过,还请指教

网友:
是不是丝杠已经坏掉了

网友:
没有规律,是每做一个都变还是做了几个以后变一次又能稳定一会。润滑系统不工作的时候正常吗?刚启动润滑系统变化还是润滑系统工作一段时间才变化?

网友(2013-01-01):
润滑系统冷和热是有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