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RO-E装出来为什么不是中文的?

楼主(2011-09-17):
!!谁能告诉我我的PRO-E装出来为什么不是中文的!!

网友:
应该可以修改 成中文的  自己网上查一下吧

网友:
那个版本的?  前面版本的需要修改环境变量。  变量名:lang   变量值:chs

网友:
右击“我的电脑”....选择“高级”.......然后看到最下面的“环境变量”..........然后点“新建”............ 变量名:lang   变量值:chs

网友:
就是呀   环境变量要改

网友:
我帮你装吧?我这里也有软件。

网友:
现在的版本好像都不用加了吧

网友(2011-11-19):
我的PROE也不支持 中文名 的保存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