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锈钢加工工艺

楼主(2011-09-17):
以前做铜材质的产品, 现在做不锈钢材质的产品,精度高, 硬度也高。
请教一下加工工艺

网友:
我司的钻头是世界顶尖级别的钻头,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钨钢内冷钻头,最小的内冷钻头刃径可以加工到直径0.5mm,其余不带内冷最小能做到直径0.03大,最小精度达到0.002mm,可以根据不同材料的硬度配置不同系列的钻头,还有一系列专门为加工不锈钢设计的钻头,加工效率非常之快,但是我的钻头有个要求就是你所用的机床最好7000转数以上使用效率高,能达到一万多乃至更高的转数最好,加工速度你的想不到(德国品牌)。还有国外刀柄 夹头 拉丁(国产)等数控加工中心刀具,各位网友你们要是遇到直径小 深 材料硬 精度要求高的精密微孔我可以帮你们解决,厂家定制金刚石刀具。

网友:
能不能把图纸发出来,我们就是专做不锈钢产品的,我可以帮你把程式和切削参数写出来

网友:
求图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