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DA数控编程中数值小数点的作用?

楼主(2011-09-17):
在车间听以前用过AMADA数控冲床的师傅说在编程是数值在小数点后加零与不加零在程序运行时结果是不一样的,有无这种情况。

网友:
没遇到,我们是小数点后的零可以省掉,但是一定的有小数点。比如x100.y100.必须的加小数点小数点后面的零可以省略  x100.5y100.5再就是这样,必须的需要有小数点  x100y100就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