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孔时需要用“钻套”来给绞刀进行导向吗?

楼主(2011-09-17):
钻孔需要用钻套来导向,绞孔也需要用钻套来导向吗?书上说好像不用,可是现场好像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钻多大的孔,深度多少,用钻套加工速度肯定会慢,有好的设备肯定不用钻套啦,麻烦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绞孔。

网友A:
钻孔、铰孔都是可用钻套,可不用钻套,是根据情况来的。
我说几种情况,不一定全,请参考。
1、几个孔要求相对位置比较高,又没有好的设备,就会做把几个钻套做到一个模子上,相对位置固定,无论钻孔、铰孔都会用的;
2、工件数量大且孔比较多,划线比较麻烦,也会做把几个钻套做到一个模子上,相对位置固定,无论钻孔、铰孔都会用的;
3、几个孔要求相对位置不高,但不好确定孔的位置,所以做一个工装,镶上钻套,省去划线工序、矫正钻孔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铰孔都是可用钻套,可不用钻套,是根据情况来的。
我说几种情况,不一定全,请参考。
1、几个孔要求 ...

大侠的意思是如果位置度要求较高,则绞孔时也最好用钻套?

网友B:
铰孔时是通过底孔导向的,根本无需再用辅助导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的意思是如果位置度要求较高,则绞孔时也最好用钻套?

主要看加工方法。
如果在摇臂钻上,打底孔时锁紧立柱和摇臂,再铰孔,铰孔后再松开,就不需要钻套;
如果铰孔前立柱和摇臂已经松开,铰孔时又不锁紧立柱和摇臂,就要用钻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铰孔时是通过底孔导向的,根本无需再用辅助导向。

这样对孔位没有纠正效果,要对空位有较高要求精度,还是加辅助向导好

网友:
钻孔是要导向的啊!孔如果偏了,通过铰孔来校正是不现实的。铰刀的作用是降低孔的粗糙度、提高尺寸精度,为了保证效果还经常做成浮动结构的。要想提高孔的位置精度看来只有镗了。

楼主(2012-01-31):
铰孔时是通过底孔导向的,如果又加钻套,是不是还容易造成孔直径超差呢?